精英代工的939针主板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11-02):
精英代工的939针主板北桥芯片:ATI RS482 南桥芯片:ATI SB400 集成显卡,查上4针cpu供电,电源直接保护,电源风扇都不转,把下4针cpu供电,电源风扇转,直接拆上下管,这个板子是1个上管带2个下管,3项供电,直接把9个mos管全换掉,结果还是一样,电源还是保护,把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拆下来,电源不保护了,是不是说明电源管理芯片业击穿了?

网友:
isl6566挂了 换个吧

网友:
先把电源管理换掉吧   北桥也会导致4P头不插而保护

网友:
哈哈保护般都 有短路的先打值看是那里跟那里短路再拆要不然你这样拆下去也不是办法的,有是一些小贴片电容坏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不一定击穿短路,就算工作不正常也会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边上的小电阻坏了,我就遇到了,专门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