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这样的是不是南桥已经挂

楼主(2010-11-02):
一个华擎754主板,单桥ULI芯片的,通电自动开机,但不能关机.跑线开机线直接去到南桥.经过1个212电阻进到SB里面,触发开关能把212电阻一端拉低为0V,可是SB这一端仍然为3.3V.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表明SB已经收到关机信号?既然收到信号仍然不能实现关机是不是可以判断SB坏..
谢谢高手指教
把桥吹下来 想重植 发现很多很多点氧化了粘不上锡了 怎么拖都不行

今天弄好桥重植好焊上去,还是自动开机。拆掉IO,还是自动开机,宣判死刑了

网友:
  电阻正常的话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这样不能断定桥挂 IO是什么型号 可能开机针接电阻这边还有线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问问版主这板的关机时序吧   他可以告诉你

网友:
AMD的主板是SB开机的。自动开机的时候开关这边保持是3.3V的电压 并没有拉低

网友A:
那个3.3v是个上拉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3.3v是个上拉供电吧!

不是 直接进桥的

网友B:
212阻值这么大,应该是上拉作用的,肯定另外一头电压不会变的。

另外一头应该是通3.3V SB的。这样不能判断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2阻值这么大,应该是上拉作用的,肯定另外一头电压不会变的。

另外一头应该是通3.3V SB的。这样不能判 ...

对,是3.3V的SB。问题现在 是自动开机,还不能触发关机。。。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  ,如果是VIA的芯片组可以判定是南桥问题。 如果是NV的或SIS的芯片组这个问题你先换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  ,如果是VIA的芯片组可以判定是南桥问题。 如果是NV的或SIS的芯片组这个问题你先换个 ...

是ULI芯片 单桥

网友D:
IO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什么型号?

华邦W83627HF-AW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般W83627HF-AW都参与开启的,你换过IO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般W83627HF-AW都参与开启的,你换过IO试过没?

没有呢 参与开机 那么它的开机信号是从桥来然后再回去南桥? 脚位是第几脚呢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试。

网友:
可能虚焊把 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IO在动南桥,先难后易嘛!

网友:
回楼上,先易后难。
楼主说已解决,请告知是IO还是南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