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磐正EP-8HDA5IPRO复位灯常亮,主板自显FF。

楼主(2010-11-02):
一块磐正EP-8HDA5IPRO主板,复位灯常亮,主板自带的状态灯显示FF,装假负载测量,无核心电压,无复位电位,无PG电压。用示波器量假负载上的时钟检测点,没有波形(新手,不知道此处正常时为何样?)。量PCI上12V/3.3V/5V均有电压,PCI上的时钟也有波形。板上有个场管Q28 K3918,靠近IDE1接口位置,它1P没有电压,3P没有电压,2P有3.3V电压,不知道此管干嘛的?请大家给些思路,谢谢!本人修板是新手,问题问得可能比较初级,大家莫见笑哦~~

该问题已经解决,系电源无5V-PG电压输出,换了一个电源,量负载有核心电压及PG电压,结果上内存报C1,再换一个U可以正常启动了。清洗原U引脚再上上去,还是C1,看来此U非换不可了,现在正在处理电源无5V-PG电压输出的问题当中~,多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无核心供电。就先修核心供电啊

网友:
先CPU供电线路把

网友:
内存  桥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先把供电都修出来 复位没有 核心电压肯定没有 然后在去查复位信号

网友:
按时序先修供电( 内存  桥  CPU总线)再到时钟一步步的查。

网友:
你先修供电啊, 你CPUPG都没有 按流程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