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600GT-GD3 CF 黄金版 512M D14 花屏

楼主(2010-11-02):
颗粒分布:
         M1  M2                M3  M4

               GPU                        M5
                                             M8

                                             M6
                                             M7

拿到手第一次测试M8有错,M8摘除
测试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50401415         7033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Read    Error Count: 50401415
Write   Error Count: 7033
Unknown Error Count: 0

换了2个M8,测试结果都一样。如下:请问那里还有问题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37749376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774937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上次有张也发过贴,没料,这次有料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已做过的工作有:
gpu 没料 不过我取下重新做过
bios资料是刷过基地显卡图书里的资料。

网友:
如果你换过同位置的显存 还报错一样的数 应该是GPU的问题

网友:
你用什么手段确认是M8颗粒坏吗?如果确认,在GPU重植的情况下可能是PCB或小电阻断了。因为FBB63-32每个数据位都出错可能是某根控脚开路了。

网友:
查一下有没断线的,B区数据线值跟别的有没不同的,如果有不一样的就断开那根线再测两边,那一边不正常就是它坏,你也可以加焊一下报错的那个显存先。

网友:
应该测试一下显存到GPU的对地值是否正常,测摘掉前和摘掉后的,对比下其他颗粒

网友:
摘掉显存的时候,我打过数据位阻值250左右 没得异常。凌寒老师,GPU我是重植过,显存换过2颗新料 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