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驰显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02):
请高手指点:
       网吧送来的影驰显卡 黑将9600GT可以显示,但打上驱动,包括官方网的驱动,一进系统就黑屏,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呈绿色,是什么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不对把。在换驱动试试

网友:
直接加焊GPU吧

网友:
芯片空焊,  或者损坏了,  上焊台加焊一下吧,  ,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这个故障我见过。 装驱动就黑屏  和蓝屏   我把 CUP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故障有些卡是刷BIOS,有些是加焊GPU 不一样还有的是三星显存坏,不一定无刷BIOS吧。

网友:
GPU虚焊或者显卡BIOS需升级。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有没有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鼎力帮忙!的确是虚焊!此卡已经修好

网友:
除GPU外还是GPU

网友:
把修好的详细过程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吧。多帮助,多收获呀。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加焊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