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FW82801EB的代换

楼主(2010-11-02):
我想问 FW82801EB 这种南桥的代换原则是什么?我坏掉的桥第2行是F444NB41 能用 第2行是F511NA41的代换
有换过 的同学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EB
不就是865么?
这桥也换啊?网上一个20元左右啊
在老 865上拆啊

都会换桥了,难道不知道这个么?
难道是逗我们新手玩?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82801EB的都能换

网友:
可以换啊 不用管它第二行写的是啥

网友:
只看82801EB就可以了,其它不用管了

网友:
只要是EB的都可以换 不用看别的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 明天种桥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
不就是865么?
这桥也换啊?网上一个20元左右啊

我只是算是个业余的 每天学习3小时,我换过2个EB的桥过 重来没成功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换之前一般都先判死刑才换的。)

网友:
直接更换,无任何问题,换过好多了

网友:
能换,但是可能对有些上原先功能有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