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小板坏了,请教各位

楼主(2010-11-02):
不知道那个二极管上面的100  6A代表什么参数

网友:
找USB口的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是保护USB插反或短路烧坏南桥,从差不多料板上拆一个嘛!要么直接拆掉不要也行

网友:
实在没有就直接供电给U口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一个替换掉。

网友:
不用经过芯片转换电压。直接拉过去5V

网友:
料板上多着呢   找几个换了就好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把烧短路的八角片子去掉用焊锡丝短接就ok啦

网友:
应该是 代表着  多少A数

网友:
就找个差不多大的二极管,要么就换成保险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没有必要非得用这个转换管 ,有此管的目的无非是做一个USB的保护功能 ,咱们维修么 ,直接从次5V拉一个过去就行咯 。别那么较真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网友:
拆下来不要装也可以哇。。。

网友:
换了二极管应该可以好的吧

网友:
最好找个换了,短接容易烧南桥

网友:
还是接个保险安全点。毕竟能起到短路保护作用嘛,保险电流不要选太大的(1a的就够了),否则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个人不建议直接接5V电源到USB,万一短路了,那就去了多的了!

网友:
找不到相同的可以直接给USB拉一个5V

网友:
外形差不多就可以代换啊,,,,

网友:
在料板上找一个大小相同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的二级管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接个保险拉个5V也可以

网友:
直接短接  下次烧了就是大电流  故障现象不一样 又可以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