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PCI-E的板子,一块显卡 是否插哪个都一样用?

楼主(2010-11-02):
如果不能用 是跟主板型号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显卡

网友:
一般都插靠北桥的那个,不行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都是插北桥近那个槽,有些板有两个插槽一个是南桥管的走PCI总线插上不能显的。

网友:
都能用 但同时插两块就不好说了 不亮BIOS设置

网友:
都是一样的,我想应该不会有人会插两张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