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U 不触发

楼主(2010-11-02):
AMD架构的,待机电流0.02  EC8510TE 南桥和EC晶振均有波形,换过8510TE不凑效。
+3v-ec +3vpll +3avcc ec-rst#正常
lid-ec# 3.3v
BAT_IN_OC# 0v
ACIN_OC# 0v
VSUS_GD#  3.3v
按下开机键8510TE有翻转
修两个小时了 没思路了 哪位高人能指导一下 感激不尽了

网友:
EC,南桥,BIOS,RTC电路

网友:
BAT_IN_OC# 0v
ACIN_OC# 0v
这两个信号在另外一个华硕的图纸上看到应该是3.3V才对 板子实物上是连到一个228的排阻 点位图上看到应该是3.3V  但实际为零

网友:
一般是RTC电路的电容,晶振两个电容中间的小电阻,或者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该看的都看了   就弄一下休眠开关吧  这个开关没回位一样开不了机

网友:
休眠开关我考虑过,但没找到这个开关

网友:
ACIN_OC# 0v这个信号不可能为0伏的。你从这个地方开始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