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开机暗屏

楼主(2010-11-02):
今天修到一台acer 5570 的机子,在拿到机子后,我首先拿下电池,用可调电源点机,结果能够点亮,就去叫业务员问客户这机子什么问题,客户描述的问题是,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机子有时候能够开启,有时候开机暗屏,有时候能够点亮,但单独用电池或者用适配器,机子都就是正常启动,因为没有图纸,也不好怎么修,请高手们帮帮忙,有遇到这类问题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想这样的求助。。直接无视。。为什么呢?作为一名维修人员。你连最起码的测量数据都没有。。遇到问题就上来问。你是不是等到别人给你说。换掉XXX的那个电阻就好了这类的话呢?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另外图纸这里有的

网友:
非常同意二楼说的,通病没有那么多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没遇到过,请问一下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后回复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显卡嫌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