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主板故障

楼主(2010-11-02):
昨天刚接一块DELL GX280的主板,开机时候有内存报警声音,插测试卡已看测试卡上面压根就没跑码,根据DELL主板上的4个指示灯显示的黄黄行绿(A B C D4个灯)判定的是主板BIOS故障,可把一块板上面的BIOS拆的装上去故障依旧,测试内存供电电压也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有遇到这样情况没?指点下小弟,小弟先在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 先换个CPU 加焊下座子

网友:
DELL的板座子容易空焊。照你说的到内存过不去供电正常情况下只能重值北桥了。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嘛?如果正常按流程下去 刷BIOS打阻值加焊北桥

网友:
根据DELL主板上的4个指示灯显示的黄黄行绿(A B C D4个灯)判定的是主板BIOS故障?怎么判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