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外接正常,屏幕无显

楼主(2010-11-02):
HP6535S 外接正常,屏幕无显,测试屏线确定是好的,测试无 (屏供电和信号及高压条控制信号)输出,高压供电正常,偶尔有信号能点亮屏进系统,屏是和高压条是半月前刚换的,高压条是通用高压条改的,测试屏和高压条均正常,无思路,求助高手~

网友:
BGA显卡,,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不虚焊

网友: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啥

网友:
当屏有信号时,进系统都正常,如果是显卡虚焊问题,进系统使用时应该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他的屏应该有马片的吧  你要看看马片有没有供电先  马片不工作就跟显卡虚焊差不多

网友:
楼上朋友,屏没有问题,我取下来点过;而且我测信号都是在主板的屏线接口处测的。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用BGA加显卡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阿,这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
EC有没发出信号,仔细看有没有字,是不是高压灯管不良,切换下内外屏看有反应没!

网友:
加焊显卡吧   这样的故障我修过上百个了  加焊显卡绝对会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了,还是不行,再加焊了一下北桥,机都开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