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同方lw98显示器不定时黑色变为暗红色

楼主(2010-11-02):
一台清华同方lw98显示器不定时黑色变为暗红色,开机时的黑色背景也会变成暗红色,但有时又会正常,排除VGA线的接触,会不会MCU虚焊或损坏还是屏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灯管是不是有老化现象啊

网友:
屏线拆下清洁 或者更换屏线 都能解决。

网友:
如何判断灯管是否老化,是灯管发黄发黑还是点灯管是亮度不够亮?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不接驱动板看是否还是红色如还是那就是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