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跑20?

楼主(2010-11-02):
今天接到一张华硕M2N,诊断卡跑20,内存供电,北桥供电,总线电压都正常,CPU也有1.1几V的电压,32.768两脚电压也正常,1.3几,就是死活卡在20不动,10几秒后断电,可以再次触发,故障一样。CPU也更换过了。I/O感觉温度有点高,但更换后故障依旧,桥也加焊了,都是卡20.请问还该查哪里?

此板今天终于修好了,故障原因就是在桥的背面有个电感被撞虚焊了,仔细观察后用镊子挑一下就掉了,重新补一个上去后就搞定了

网友:
没见你刷BIOS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在一样的板上能正常点亮的,因为有几片这样的板,所以都不用刷了

网友:
很可能是桥本身坏掉了 修生产板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
有知道的吗?帮忙给个思路啊

网友:
有次我也遇到过跑20,放下CMOS电后。能跑到23.然后重新换了个好电源,就能正常跑码点亮了。。

网友:
nf-6100 单桥 ,干它吧

网友:
换一个桥看看呢,单桥的比较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