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 怎么去 干扰

楼主(2010-11-02):
优派 VX1940w 屏上有干扰. 有时轻微有时严重.换过VGA线,屏线用酒精洗过.故障依旧.
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你程序不对啊或是换到其他机子上看看

网友:
电源跟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

网友:
提问题要说清楚 是什么干扰都没有说 别人怎么知道怎样帮你解决 最起码说是有波纹呢 还是什么的 恢复到工厂模式看看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我先把所有的电容换了还是 一样,没办法只有最后一招了换屏线。(昨天比较晚没地方买,今天才买。) 换了屏线就 OK了。

网友:
晕,是不是屏线枚磁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