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触发

楼主(2010-11-02):
接一电话,同行的t41不开机,待机正常,开机键盘有3,3v。就是不触发,显卡修过。大家探讨一下,是南桥,tb62501,还是h8,或者pmh4。先修哪里呢,怎么判断?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换南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bm是好坏的。

网友:
肯定先电源管理看起,有没拉低南桥和否满足触发条件

网友:
看一下待机时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啊,SUSCLK有没有抬高很重要的

网友:
相关的东西基本都被你罗列出来了,一个信号都没查怎么修?
先从供电这一块入手,查H8,PMW,TB,然后再去怀疑南桥

网友:
这样的求助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维修电路故障,是提升认识水平的过程,T4的上电时序网上太多的帖子了,老老实实的按照时序去查,先找到异常点,解决不了再来求助,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网友:
楼主  建议你换蓝桥不行在换TB在不行就换H8在不行就PMH4....能换的全换了先  这样还不行你就换个主板干大事的人一定要从难的做起

网友:
按时序挨个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