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compal代工的Lenovo 3000 G430 笔记本解密方法

楼主(2010-11-02):
问题描述
Compal
代工的
G430
系列
笔记本
开机有密码要求消密
解决方案
打开无线网卡盖板,在如图所示的位置找到
” CLRP1”
在移除电源、电池的情况下短接
秒即可实现消密
笔记本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没想到 这个解密这么简单 不用拆整机

网友:
之前试过ASUS的机子这样解密未成功,不知道能通用的
梧桐叶
不适用于asus

网友:
楼主真是个好人啊 。学习了,希望有机会可以用到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真是非常的热心呀,帮助了不少人呀,,谢谢了

网友:
这个方法太简单实用了,一定要记牢。有类似的捷径的大家都来这里共享一下啊。clrp1,就是clear password 1的意思吧,以后图纸上有类似的一定试试
梧桐叶
可能是clear pad

网友:
没想到 这个解密这么简单!学习了!

网友:
在内存下面也有这样设计的是那款机呀?

网友:
仁宝的板一般都有这个跳线,如果没有一般把主板电池拿掉等完全放电了也可以解!

网友:
这样也行呵!

网友:
联想的一般放电都能解决,不过这个比放电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是好经验啊!下次遇到了试试看,呵呵,楼主真好,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方法,谢谢!

网友:
在这里先收下了.

网友:
确实值得学习,太佩服了,之前ACER和NEC笔记本有通过跳线清CMOS密码的,先学习了,加油

网友:
估计工厂也觉得解密麻烦

网友:
建议版主可以把一些本的解密方法单独出一个置顶贴,以后大家找解密方法的时候可以去这个贴子里面找,也方便了

网友:
又学到一点。谢了啊。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的指导!

网友(2014-11-28):
没想到 这个解密这么简单

网友:
方便又快捷,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是如何知道的,楼主不会是内部人员吧,不过这东西确实好,谢谢楼主了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机子就不要全拆了 很方便

网友:
可以吗?不得刷BIOS解决吗

网友:
楼主牛啊!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佩服!这个值得拥有。

网友:
COMS电池要不要拆

网友:
这是机密BIOS 还是开机密码 开机密码 没这么麻烦吧 进PE OK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短接,我是新手,我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是通用的吗?

网友:
好经验,一定要记牢,感谢楼主无私

网友:
解密?解的是什么密码

网友:
居然可以不要拆机

网友:
方便了我们做维修的人,好技术,巧妙

网友:
赞一个 楼主很无私的贡献出来 以后遇到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
难得的经验,下回遇到 试试!!谢谢楼主 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