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迈拓500G硬盘求救

楼主(2010-11-02):
一块迈拓500G硬盘都是死机画面卡住不动,已确定是硬盘问题!MHDD扫描,前面百分之五有多个问电感叹号什么的,用erase多次修复后剩下三个绿块(已确认只有绿块了!);后有百分之一惨不忍睹一片血海,用HPA砍了后面百分之五!但如此折腾后还是会死机,请大家献技,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没办法了啊

网友:
我的硬盘是 Maxtor 6L300S0 的,下面的图片是用HD TUNE查到参数

现在的症状是不定时死机,就是鼠标不动,但是键盘的CAPS LOCK 和NUM LOCK灯能正常开关

网友:
隔离掉坏掉的部分

网友:
低级格式化 能不能清掉呢 用DISKGEN 把坏道部分分出来然后删除。

网友:
把坏的那一块给他隐藏了。然后再删除

网友:
后面的应该不会影响系统,先不讨论,前面5%虽然修复,但是并不一定是稳定的,建议单独分一个区然后隐藏掉。
从你的描述来看,虽然是硬盘问题引起,但究其原因,应该检查引起硬盘损坏的原因,建议检查以下内容:1、电源质量是否过关;2、硬盘安装是否合理,工作时是否有振动;3、硬盘的电源接头接触是否良好(很多硬盘损坏和莫名死机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此盘直接用专业的UDMA工具或XLY工具开SF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刚出外回来,描述中忘了告诉大家,前面百分之五我是隔离了的,就是用DISKGEN分出来后删除变成未分区状态的了,我现在去检查下电源什么的吧

网友:
分区的时候手狠点把有坏的地方多隔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