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内屏有背光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0-11-02):
接R61I 本本,故障开机内屏有背光无显,外接正常。
手头有备件,屏换试过,屏线换试过,故障同样。
把目标转向显卡,拆机时发现散热器里的灰尘已堵,刚开始就想是显卡的问题,可是为了不走弯路还是先测了屏和屏线。狠下心来开始BGA,用G86-740的显卡,把南北桥显存正面反面都贴了好多层锡箔纸,取桥时因失误把背面的锡纸贴掉显卡的一个角,所以拉起几个点来,补了好久,头一次用绿油修补,感觉绿油干的好慢啊,都耐不住时间的考验了。 补好后重新植锡球,植好做上去故障跟没修一样,还是有背光没显示,外接正常。

想了想会不会显卡坏了啊,但又想应该不会吧,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虚焊了显卡未坏,可是又是哪里的问题呢,难道是显存?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们帮着分析一下,小弟入行不长,对问题分析的比较肤浅。    哪里的几率大一点。  主板与屏线接口处检查过没问题,补焊过。

网友:
显存不会引起这个故障的,只有显卡,或者显卡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该处理的地方都处理了  看来显卡应该是挂了 换显卡吧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明天上班去加工,换个显卡,有结果后通知你们。

网友:
查查屏有没有供电先噻  一般高压有亮显卡是没问题的  何况你还重做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到位的缘故,我前两天做一台T61,植了一片G86-771去代换G86-740,一开始上去也上有背光无显,加了硬币,做到接近无铅的温度才做好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补的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装上去看下吧,想这个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到底G86-740和哪些显卡可以代换啊 ?

网友:
显卡也换了,还是内接无显示有背光,外接正常,不会是北桥也虚汗了吧,都快要放弃了。

网友:
看看显卡外围电路。肯定与北桥无关。

网友:
考虑显卡和焊工吧

网友:
外接正常 显存就肯定没问题 别扩大问题
你这种一般都是显卡问题,重置不行,就换显卡了,换显卡不行,就要细细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R61这种机器,故障和楼主一样,不过我的外接也是花屏,内屏灰屏(背光亮,屏有电),更换了G86和显存2次还是一样,后来放弃了
那个黑胶真是名不虚传,好在没弄坏焊盘,不过也没修好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另外绿油不干,没用紫外灯照吧?

网友:
就是显卡,换个改良版的好些吧

网友:
考虑北桥吧,你换了显卡,故障一样,证明显卡是好的(如果产生了不同的故障,证明是坏的),北桥参与了管理显示,CPU发出显示指令,经过北桥中转信号,显卡显示的!

网友:
谢谢各位给予分析,,由于公司的业务量太大,又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师傅,都是凭着感觉修,不能把时间全浪费在这个机器上。这种带胶的板BGA真费时间,所以先把好挣的钱挣了。暂放一下。有时间再看那个,也有可能客户急着要,老总就考虑订全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