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见,求助华硕F8V闪屏门。

楼主(2010-11-02):
今天别人接到一台华硕F8V的
笔记本
,闪屏。客户说已经第4家了,我换了屏还是闪,改通用的高压扳还是闪,不知道是那里坏了,难道是显卡?还是主板上面的问题?希望有那位兄弟修过此类机器或者懂这个故障的给个思路!!!
闪屏

网友:
去掉高压条上的亮度控制信好就好了

网友:
我修台式机液晶显示器也遇到亮度控制信号引起的闪屏现象啊

网友:
谢谢各位,但是我换高压板的时候只改了三根线,供电[on],信号[vin],接地[GND].ADJ根本没上线,但是还是闪,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外接看看有闪没 如果也闪可能是显卡 我只见过山寨机子是亮度控制信引也的闪屏而以 但他的是LED屏和你的不一样 这种事情只能一个个的排除才行

网友:
高手都困难是因为没有看到, 到底是什么样的闪,灯管闪还是屏上的字幕闪? 闪有没有规律? 在BIOS 状态和3D 状态下有没有差别,这些都需要作为判断的依据,楼主说的太简单 不好判断

网友:
楼上的观点好,还是做个详细的描述比较好,以前都是直接换屏就OK,闪屏门好像指的是用的LG 和飞利浦的屏因为质量问题 ,出现跳屏的现象吧。你的这个问题 ,好像不是哦。。。。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就不能按情况来推论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呀,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
外接看有没有闪,如果有的 话可能是显卡哦

网友:
查屏线;再看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换了裸屏还是闪,改通用高压板一样闪,闪动是整个屏幕,开机的时候一会亮一会暗,到最后只能看见一点影子了。谢谢版主,谢谢各位弟兄。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楼主查查吧

网友:
嗯 、同意波哥的提议 。仔细查一下么 。。。

网友:
到你这都第五家了、、看来问题不好修好哇

网友:
哎。咱也有一台宏基4530的 闪屏门。外接内接都闪,三合一桥做了还闪
郁闷中。。。。。。。

网友:
看外接闪不闪 另外屏线接口虚汗也会闪你加焊看看有效 没

网友:
闪的时候看看电压是否正常呢,还有信号线会不会接触不好或者有轻微的断线。前面四家有做过显卡没有,没有的话做一下显卡试试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有时电压不稳也会闪屏

网友:
屏线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闪屏会闪到主板上去????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屏的问题,lz你看看屏线接口的i2c总线部分是否正常,还有屏时钟部分

网友:
换块屏看看,现在屏好多这个问题,尤其LP的

网友:
LZ说的闪屏:应该是整屏亮度明暗变化吧

你测试一下
屏上的亮度信号,是不是在闪屏的时候在跳变,(接电池的时候尤甚)

我修过三台这样的机子,都是换屏后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刚开始还以为是屏的问题

解决方法是这样的:断开 亮控信号(一般在板子上屏线接口处有个电感),在板子上找个3.3V搭上去。(我接的是3VSB,)

LZ可以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上的屏供电的,有问题。

网友:
我自己有一台ASUS  F8J。是屏线与外壳,夹在一起引起的闪,但是,你是裸接,我估计,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