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水是用无水酒精,是甲醇还是乙醇???

楼主(2010-11-02):
松香水是用无水酒精,是甲醇还是乙醇???
松香水是用无水酒精,是甲醇还是乙醇???
松香水是用无水酒精,是甲醇还是乙醇???

网友:
后者
前者毒性更强

网友:
松香水是用无水酒精,你都知道了啊,
甲醇是工业酒精。无水酒精是指含99%乙醇的溶液
医用酒精是含75%的乙醇溶液

网友:
甲醇中毒,轻者致人失明,重者死亡。

网友:
酒精是乙醇,工业酒精也是乙醇,只是纯度不同,工业酒精中因含甲醇故不可食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乙醇无论工业医用都不可食用

网友:
洗板水有毒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天那水能没毒吗?

网友:
不能直接接触还是?天那水挥发好快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因为其中含有甲醇等其它成分才不可食用。不法份子就是用工业酒精兑水,比如前几年春节的那个假酒案

网友:
天那水又名香蕉水,其主要成份为苯系物等芳烃类物质,具有香蕉般的气味。天那水作为喷漆工业的溶剂和稀释剂,在玩具,胶丝花,家私,彩印,电子,印花等行业广泛采用。天那水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人体,对人体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破坏人体的造血机能,而且具有潜在致癌性。当进入人体的剂量较大时,可造成急性中毒,当剂量较小时,可带来慢性累积中毒。
信息来之百度
所有洗板水里只有乙醇危害最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接触比较伤皮肤而已。

网友:
甲醇很好搞吗?

网友:
工业酒精+松香

网友:
95%医用酒精

网友:
应该是乙醇的

网友:
一般用乙醇,不怕中毒的话也可以用甲醇,使用效果是一样的 !

网友:
用乙醇吧?我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
酒精,天那水都洗不干净。
我用三氯乙烯,洗得根新的一样。
现在人懒了,不洗了。

网友:
三氯乙烯,good

网友:
医用酒精 乙醇 13块 2500ML

网友(2010-12-03):
医用酒精,学名医用乙醇(分析纯)

网友:
甲醇我用过,碰到皮肤就马上变白了,有次差点碰到眼睛,碰到眼睛就瞎了

网友:
都有危害,不洗行不行

网友:
只有乙醇是最安全的,毒性 是最小的.

网友:
甲醇 CH3OH;乙醇C2H5OH ,分析纯达到>99%。酒精是指水分占有一定配比的乙醇,如医用酒精75%.如果不是特制的助焊剂(有机或无机),松香水都用乙醇加特级松香来配制,甲醇对眼睛不好。

网友:
这个必须用乙醇(95%),如果用75%的酒精松香基本不怎么溶解

网友:
酒精,一般我都用酒精。
我们公司检测产品就要用到酒精,所以我没买过酒精。
以前是无水酒精,这个很好。弄的松香水挺不错的。后来减少成本,搞成95%的酒精了。
效果没什么区别,就是带了点水或杂质在里面。

网友(2011-01-10):
都是自己用的!当然用无水酒精了!其他的能用?

网友:
我用的是95%的工业酒精+松香,可是我感觉好不爽啊,烙铁一放上去,吱吱的响~

网友:
天那水、香蕉水,那气味大的很~最好别用,你可以尝试,对着天那水瓶子,深吸几口气,保证你马上头晕,想吐

网友:
医用酒精是用来消毒用的,95%以上的纯度!
分析纯酒精是用来做实验用的,纯度更高。
甲醇具有腐蚀性,有时用在制冷的管道中,消除里面少量的水分,但坏压缩机。
橡胶水带橡胶味,用来稀释油漆。

网友:
我也是工业酒精+松香

网友:
化学制品就没有没毒的

网友:
最好用医用酒精 健康第一

网友:
乙醇。28分19分看你的需要

网友:
用100%的无水酒精,溶解松香快,干得也快,而且溶解的浓度可以做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