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联想17液晶开机2秒自动黑屏故障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楼主(2010-11-02):
大家好我今天碰到了一款17液晶开机两秒黑屏开始里面有吱吱响声拆开后再试验没有响声了请问高压板怎么改
黑屏

网友:
看样子,不像是高压板的事,联想显示器灯管坏的多,一般多见于灯管打火。

网友:
测了灯管没有啊,看看灯管有没有打火,排除了灯管,再看高压板是不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基本上先把供电 接地 找到,然后找中间的控制亮暗的 还有开始控制信号线 基本是这样的 ·····但也有特别的哦·····

网友:
打开后不响了还是一闪而过吗?高压板一般只要接供电 、地线、开启信号接到对应该的位置上就能使用。

网友:
在此 多谢大家的指点 我今晚把一个能用的液晶屏接在17液晶集成高压包上还是2秒黑屏看来是高压包的问题了我明天或后天改个通用的高压条试试有什么好结果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
wgc990535
的帖子
你好是高压板的问题 我换了第二条才OK了 有些新高压板也有问题通用高压板改的有什么问题我们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