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主板,开机跑到D3掉电

楼主(2010-11-02):
今天遇到块abit主板,开机跑到D3掉电。刷NBIOS没用,把IO换了,还是一样。请高人给点意见

网友:
有些主板检测不到内存会自动断电,换内存或者清洁内存插槽再试,NV独桥,桥空焊也不在少数。

网友:
D3读内存断电。查内存各供电。

网友:
不上内存会不会掉呢?不上内存一样掉那就不是内存那部分的问题。NV单桥大多都是桥空焊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换内存看或量内存的电压正常不就换IO的

网友:
内存换过好几个了,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