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24与LM358的区别????

楼主(2010-11-02):
现在好多板上都用LM324   14脚来供电的。。。。请问LM324与LM358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吗、?可以也用14脚LM35代换14个脚的324吗、???

网友:
他们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358是内集成2个比较器。324集成4个。

网友:
呵呵,这就是区别,不能换的吧

网友:
324内部集成四个运放电路;而358是双运放集成块,原则上可代换,但管脚数目不同代换时不方便。

网友:
一般好像都只用到 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