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s开机掉电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0-11-02):
机子能正常开机电流从会从0.01a跳到0.45就掉电了。有时从0.01a跳到0.45  在跳到0.7a就掉电了。。掉电后回到待机电流上了。。

北桥已加焊过。压北桥 cpu都没有变化。

请问这高端机会是哪问题为多。。还有x200跟x200s有啥区别。。

测cpu。桥的电压都有都正常。

网友:
从0.01a跳到0.45就掉电
基本功点都没满足,加焊桥和cpu有何用?搞不好连板子都做坏掉了
你还是从供电这一块来查,先查cpu的供电是否满足,然后挨个查显卡,看是否有电压被拉低,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
1,基本供电没有满足,造成电压不稳掉电,查一下PMW和IO
2,外设连接设备短路
3,cpu坏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先看看电压都全了没有

网友:
不拆不内存不会掉电。。请问是bios坏了吗。不插内存为0.65a

网友:
有没有放电试下?我碰到过的一台机器 X200 开机掉电  放电就好了 呵呵

网友:
我早就放电了。不行的。。我这个不插内存不会掉电。且电流为0.67a。插内存电流为0.74a就掉电了。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测bios的1脚有波形。第5脚数据脚和6脚时间脚没有电压。其它都有3.3v电压。。查5.脚6脚是连到南桥桥的spi模块里面了。请问是南桥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