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主板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我的电脑主板是冠盟848P,以前一直上的赛扬2.0的U机子很稳定。
近期淘了个P4 3.0E,呵呵据说是个电老虎,换上后麻烦就来了:
打开超线程经常死机、重启
那就关了吧,这下好多了,看网页没问题,可是一运行大的程序又是死机重启。

查看CPU温度50左右很稳定,
换了个九州风神大风车散热应该没问题。
电源是1.3版的12V 17A额定250W也够用了吧。
后来摸摸CPU供电的cmos管很热,连旁边的电容都热了,
管子是50N024

请各位朋友帮忙,
我这是不是主板CPU供电不足造成的死机呀?
应该怎么办?
如果我给mos管加上散热片管用不?

网友:
不行 最好换回原的CPU,你现在CPU造成供电电流过大场管发烫,加散热片也没什么作用。

网友:
主板不支持吧。更新BIOS看会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您知道这个50N024组成的供电电路能提供多大电流给CPU吗?
板子上有3对,是不是所谓的三项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主板支持这个U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同意
CPU50°C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你想更换对管增加电流??能解决吗???搞好了期待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你看看U少针不    有的U少针 上网都可以 但一玩游戏  CUP 工作量大 就重启   看看

网友:
依次更换电感,场管(功率大一点),驱动IC和主I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这个想法
但是那个东东用电烙铁拆有点费劲
再有什么管比这个功率大?
望广大网友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醒
U没问题,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恐怕做不来,
请教:
功率比50N024大的管有哪些

网友:
在网上搜了一下找不到50N024的参数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呀

网友:
功率太大了   主办受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小马拉大车了
呵呵

网友:
呵呵 都是一帮牛人   这样折腾也愿意  直接换好的品牌的865主板  也不贵

网友:
折腾折腾更健康

网友:
848的主板只能免强能上这种U,你最好用865的800HMZ的主板

网友:
板不行,基础打不好,稳定性肯定没有保障.不过拿来折腾折腾倒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