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装NEC VY17M进BIOS只要按键盘就死机,不按不会死,进系统偶尔也会死机?

楼主(2010-11-02):
     日本鬼子原装NEC VY17M笔记本电脑,进BIOS只要按键盘就死机,不按不会死,进系统偶尔也会突然死机,在突然使用大程序的时候说不定就会一下死机了,但有时又正常,平均每天有一次死机(机器开机在16小时左右),风扇及CPU温度正常,且死机之后要强制关机才行,还有就是有一个内存槽不管装什么DDR 533/667/800内存都是开机黑屏,但是这根内存换到另一个槽就开机正常,进XP也正常,这个机器有板载内存256M,320G的硬盘在BIOS里只显示137G,在XP里显示正常为320G,问题多多的鬼子机器,求助

网友:
137 就明显是bios 不支援,升级bios 吧

网友:
我朋友说有可能会是南桥或者是检测硬盘容量的 类似于台机硬盘的跳线帽之类的线路有问题 ,你可以参照其他硬盘接口的图纸检查一下 ,或者干脆换个南桥

网友:
东芝,SONY,的机器就是问题多多。。我也很害怕修。。

网友:
等于没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