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一般要进哪些配件?跪求!

楼主(2010-11-02):
要哪些东东啊?快开店了!!

网友:
LZ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啊?

网友:
进35V470的电容。三星的老爱放炮。这个一定要备着。
还有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屏线。液晶编程器。灯管等。

网友:
通用 驱动套板【里面有驱动板。高压板。开关板。VGA线。屏线正扣/反扣。连接线】还需要编程器+程序                            修的话               电容备几种常用的

网友:
套板是要有的,,,再就是电源常用备件,,,

网友:
通用板(高压板 驱动板)各种尺寸的灯管  35v1000 35v470 16v1000  450v150UF的大电容 4A6A的整流桥 7n60 0.22的电阻 保险 等 开关等  明基的好坏开关/  还有12v4A 和5A 的适配器近点  明基的好坏5707 9204    还有三星的变压器  一亮就灭    。联想的EA1530坏了不加电  7575 203d6  6841 1200p...等 编程器等  其他的平时多收集点坏板 拆就行了  如有遗漏请大家补充

网友:
呵呵!快要开店了竟然不知需要哪些工具,楼主你太有才啦?

网友:
通用板(高压板 驱动板)各种尺寸的灯管  35v1000 35v470 16v1000  450v150UF的大电容 4A6A的整流桥 7n60 0.22的电阻 保险 等 开关等  明基的好坏开关/  还有12v4A 和5A 的适配器近点  明基的好坏5707 9204    还有三星的变压器  一亮就灭    。联想的EA1530坏了不加电  7575 203d6  6841 1200p...等 编程器等  其他的平时多收集点坏板 拆就行了  。

网友:
电容1000UF 25V  16V 470UF 25V 桥堆。通用管子。保险。电阻,电容贴片的。高压板,屏线,通用驱动板。

网友:
主要备一些桥堆,电容450V/100UF 25V/680UF,KIA431

网友:
另外高压板,屏线,通用驱动板也要一些。

网友:
备一些常用的配件,不常用的芯片在需要时再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