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LP_S3# 不短接开机就有3V电压。没有跳变信号。

楼主(2010-11-02):
今天接到一块不通电的主板。。测量I/O时,I/O的发送接收引脚电压都正常(I/O为W8712F-A),但是测量I/O的71脚SLP_S3# 为3。3V。(没有短接开机排针时)。。正常的话短接开机排针时,电压应为0V变为持续的3.3V高电平啊。.。。。但是我没有短接开机排针时测量I/O的SLP_S3#引脚。就为3V  短接开机排针没有电压跳变。。。怀疑I/O坏了 但是换了还是不行。。。我想SLP_S3应该是由南桥发送过来的3V电压。说明南桥应该是正常的。。如果南桥坏了就没有3.3V的电压过来。。(疑:SLP_S3#是由谁提供的。一般没有电压跳变的话,直接是3V不变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SLP_S3#   是南桥发出 给IO  的

网友:
分机器  有的机器  待机时  南桥就会有SLP_S3#   【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由南桥发送过来的触发控制信号。。我是想问为什么我没有短接开机时,I/O上的SLP_S3#引脚就会有3V的电压。。。

网友:
71脚触发后才产生3.3的 IO在拉低76脚 触发启动   没触发就71脚就产生3V 就是南桥坏,要不断线, 测南桥那断是不是他发出

网友:
W8712F-A 是不是(it8712F-A),楼主你改把主板型号说下吧,有的主板不一定是io触发的,如果是你可以把71脚挑起来,然后测电压看有没有高电平,,还有你这个板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 。我明天试试把I/O的71脚撬起来 试试南桥连过来的那个焊点是不是有3.3V 就可判断是I/O原因或南桥问题了。。

网友:
只有当IO发出IO-PWRBiN给南桥后,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SLP-S3,S4,S5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 发送的PWRBTN给南桥的信号是正常的。从3.3-0-3.3V说明发送到了南桥,但是测量南桥返回给I/O的SLP_S3#信号,正常时应为,I/O上收到的SLP_S3#引脚。从0V变为持续的3.3V,但是我还没触发,I/O的SLP_S3#引脚就又3.3V的电压,短接开机排针时没有反应一直为3.3V。。。不知道这个SLP_S3#引脚。到底是I/O坏还是南桥坏。因为他给2者都有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在没办法就换个IO试试把,如果是客户的板子换了没用就算了,以免浪费时间,一块板子赚不了几个钱的,要是自己的你可以换个桥试试。

网友:
主板还是笔记本?IBM有些机型不触发就有S3,S4信号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型号、芯片组?

有的板他就一通电就自动上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客户的。。。呵呵  不是为了说赚钱。。而是在这板上花了些时间。不甘心 呵呵 。。也决定放弃了  ,因为旧板上都没有IT8712F-S KXS这个型号了。开始换了个新的IT8712F-S JXS的上去不行。。不知道能不能代换,,或者说是我的判断错误了。有可能其他地方有问题或者说是南桥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