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可不可以断定是屏有问题呀

楼主(2010-11-02):
(无正文)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是怎么花? 代换下屏线, 或压下模块 代换屏 下来就是显卡 了

网友:
90%以上是显卡虚汗,或者是显存有问题 ,建议用风枪烫一下试试

网友:
看是哪种花!一般竖条是显卡花,要是外接跑3D有问题就是显卡,实在不行换块屏试下!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屏花           外接正常 根本说明 不了什么问题        你想确定凭经验看     替换法 换个屏确定

这样的 95% 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本  和HP V3000  DV2000  显卡一样    爱坏    通病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不过显卡旁边的小电阻氧化了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