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彩显电源问题

楼主(2010-11-02):
一台优派E70F彩显,换上KA3842A后,没信号时,指示正常、电脑一开机彩显在有显示的一瞬间,马上烧3842,如果换上UC3842,指示灯就一直在闪,不工作,启动电阻是用两个4.7欧的并联,坏了一个,我把两个拆了,换了个2欧的。谁能提示下原因啊。

网友:
启动电阻是用两个4.7欧的并联。。。。这么小怎么可能呢
你说的是限流保护电阻吧!!!!

网友:
有可能吧,3842的第三脚电阻。

网友:
感觉你没有描述清楚。
烧3842?那,开关管烧没有?你说的3842的3脚没有4.7Ω的电阻呀。是不是你搞错了?

网友:
开关管没烧,只烧3842,还有,3脚的两个4.7欧的电阻,我用2欧和0.47欧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目前的思路,可能会越修越乱。
这样讨论下去好像没什么意义。
建议静下心来,去仔细查阅一下3842的工作原理再来修。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非常多。
起码对3842的各脚功能有了基本的了解,再来讨论,就比较有效了。

网友:
起动电阻好像是400-500K,并且串上两只再接300V的

网友:
你所说的3脚的4.7Ω到底是去哪儿?3脚是过流保护的取样输入端,一般与开关管的S极相接。

网友:
先3842 工作电压正常后再检查别的外围。

网友:
修好了,换了个原装的K3842A和电源管。感谢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网友:
真是学习了呀!

网友:
楼上你学习到了什么?我看了老半天,都还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