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项损坏的恢复

楼主(2010-11-02):
今天接到一例目录项损坏的故障,感觉比较有代表性,写出来一起侃侃:
做成PDF文件了,一点一点写麻烦,我直接剪切成图片发,后面附上PFD文件

(对于达哥昏迷
的点评,我在30楼作了回复)

网友(点评):
我怎么在雨荷也看过 是原创的嘛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inside的汉化版啊

网友:
wenhex恢复数据确实比较强大 主要要掌握文件系统结构 回帖支持楼主 厉害谢谢你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恢复的,楼主说有些文件提示损坏,这个能恢复不?

网友(2010-12-03):
老陈的WINHEX用得这么熟悉,有空教我啊~

网友:
Inspro disk不是只能加载HDD文件吗?怎么可以加载winhex的镜像,我为这个烦恼好久了,我是刚学的,难道是把winhex的镜像再复制过HDD那?我也加载不成功,不是不自动出盘就是要初始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直接把WINHEX做好的镜像,扩展名改为.HDD就可以加载了
我都是先虚拟出来一个盘,再把WINHEX做好的镜像克隆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可行,受教了,有中文名称怪不得加载不上

网友:
很强大,我想知道NTFS的文件结构,,。。我是新手,想问一下,用比台好多软件都可以扫硬盘找好多东西,比如FINDDATA等,,为什么要学看都看不懂的WINHEX。。,,我不是很明白这个

网友(2011-01-25):
虚拟盘的大小怎么确定啊?不可能跟镜像文件正好一样大吧?

网友(点评):
比镜像文件大就行

网友:
楼主没提到数据是怎么丢失的,怎么断定是目录项损坏?其实这个随便用一个数据恢复软件就能搜出来,WINHEX解决问题的机会并不多。

网友:
网上的U盘格式化恢复的软件都很好用的  不知道和LZ这个方法功能上都什么差异?

网友(2011-02-24):
LZ  麻烦问下   你的那个  目录项起始簇所在位置  00 03  00 03 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
今天才看到“达哥昏迷”的点评,我说二句:
数据恢复对于同一种故障,不同的人使用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最终的目的都是恢复出来数据。你所说的在雨荷有看到,相信内容绝对不一样,方法可能一样,你肯定没有好好看文章。
二年前我在雨荷以ID:披猫皮的狗,发过一个类似的文章,只不过当时自己以实验为目的,不是客户的实际数据来操作。

网友(2011-04-19):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