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个cpu核心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上假负载能拉低vid电压正常,上cpu反而不能够拉低vid了...理论比较强的兄弟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你的CPU烧了或CPU用错了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假负载上门的VID是焊接后直接就接地的。CPU的VID是由得到vtt_cpu电压后内部拉低的。
是不是应该先插VTT_CPU供电呢?

网友:
上假负载有VID,上U没有。
假负载上的VID信号是用锡丝焊接直接接地的啊!
CPU的VID信号是得到VTT_CPU供电后内部进行拉低VID信号。
应该查VTT_CPU供电吧。

网友:
发出VID组合之前的过程你都检测了?只有CPU收到VTT-PWRGD后才会发出VID的。你去看看前面流程是否满足

网友:
供电  时钟 PG 都正常么??

网友:
楼上的概念没搞清楚?cpu核心都没有为什么要有时钟和pg?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两天刚遇到,我加焊了北桥OK了
我修的那块是技嘉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