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装系统时出现的提示和分区表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我这有一块希捷160的硬盘,,以前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处理,,现在有时间拿出来搞一下,,开机用光驱PQ分区的时候发现分区表被破坏,,在光盘里用自带的FDISK/MBR来修复。。修复完成结果分区表还是提示错误114,,一时间也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用光盘的进PE系统,,发现在WINPE里的WINDOWS磁盘管理大师里是可以看到硬盘的三个C、D、E完整的分区的,,。。不知如何修复,,这个分区表被破坏的错误!!我已经写的很详细了,,请高人帮帮我,,,,还有一点就是我用这块硬盘直接做GHOST的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GHOST完毕后重启,,进入硬盘引导画面,,就提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请有出现过类似这种情况的高手出现分析一下故障是何缘故???

网友:
在补充一下,,硬盘用MHDD--SCAN直接扫过,,没有发现坏道和绿块的,,帮帮我,,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说一下的是,光盘引导里的PQ很不好用,像你这样的报错换一种分驱软件检测就是正常的,检查下是否设置活动分区、重建MBR、修复引导基本就能解决问题。
实在不会弄就用光盘里的自动分成四个区也可以解决

网友:
好的谢过了

网友:
非常赞成3楼的观点“检查下是否设置活动分区、重建MBR、修复引导基本就能解决问题。
实在不会弄就用光盘里的自动分成四个区也可以解决”

网友:
硬盘里的数据还要吗,,如果不要的话,先用diskgen 重新分区,不过不支持ntfs格式,只能是fat32,装系统就好,最好再重写下主引导记录,,,,如果要数据的话,就到数据恢复版块看看,,用HEX,,太长,说不完,只能你自己看了,

网友:
用diskgen 最新版重新分区再有pe装就可以

网友:
有没有不重新分区,还能促存除C盘以外的盘内东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