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DELL C61的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11-03):
  同学淘的一块DELL主板,给我的时候是点开机针没反应,诊断卡上的待机灯是正常的。
因为DELL 的原装板图纸找不到,按照普通主板的上电流程应该首先查IO或者专用芯片,IO是SMSC SCH5514D的,BAIDU GOODLE都找遍了,没有发现PDF的资料,在找专用芯片,发现也没,靠,难为新手不是?
算了还是利用平时月饼老师所教的知识,丰衣足食吧。
强制上电,没有保护,有戏,接着查内存供电,靠,不是吧,1.8V没出来。查出是一个6520的PWM芯片控制的,在看桥供电也是由这个芯片产生的,兑换一下,插上ATX自动上电了,但是没有复位,呵呵,当然了,桥供电没了,复位自然也就出不来了,但是内存的1.8V正常了确定6520坏了,找个6520换掉,桥供电正常,不在自动上电了,但是还是没有CPU复位和PG。搞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硬着头皮请教月饼老师。老师就是老师,搭眼一看,马上给了两镊子,我滴头啊,剧痛中......
“开课第一天就给你们说,现看主板外观,这里少了个元件都看不出,吃镊子不亏你吧。”
郁闷死,还真在桥供电上发现一个下面三只脚的东西,像是1117,但是不确定,看1,脚有2个电阻,量阻值一样,应该就是1117了。而且可以肯定就是2.5V DAC,给集成显卡供电的。
原来这个才是最后的凶手。挨了两镊子真的不亏,有学到经验。

这个是内存供电的6520

这个是桥供电部分,由于焊工不好,烧了颗MOS管,一对全换了。

这个就是少件的1117,最后的杀手呀。

损坏的6520和MOS管。

总结一下。1,焊工还需要加强,感觉没有一手好的焊工,修板子真的会很惨。
                  2,拿到板子第一步就应该,仔细观察主板的外观没有了掉件或者是断线之类的现象,仔细观察真的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解决掉很多故障。

网友:
焊工要好,也要观察仔细!维修必经之路

网友:
基地就是基地,羡慕中,顺便问下,饼子的镊子几两重?

网友(点评):
呵呵,你也想尝下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说饼哥有大中小三号镊子也,大的估计有35—-40厘米长

网友(2010-12-06):
好想去实地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