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 掉电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03):
刚接的一台HP 2210B 开机断电,不加内存,插上CPU,电流可以上到0.8A,不掉电。量CPU电压1.0V, 5V、3v、1.8V都正常,如果插上内存,触发一下,电流一下跑0.8A后就掉电,BIOS已经从新刷过了,没思路了,上来求助一下!

网友:
这个让想起修T43的机子,上了内存其实是过了内存到了显卡那部分有问题,只供参考没实际回复意义。哈哈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这应该显卡虑焊

网友:
CPU电源有问题把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供电有问题你还是好好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问题,你查一下上CPU后是不是有供电没出来。要不就是先加焊一个CPU管理芯片

网友:
不加内存,CPU电压,内存电压全都能出来!一加内存,触发就立即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比较一下加内纯和不加内纯 的电压差别, 特别是内存槽的

网友:
楼主能告诉这个板子是什么芯片组吗?我也遇到过楼主说的问题,但是记不起来修的那里了

网友:
这板是965GM集成显卡的,加内存,电压也能上到1.8V,但触发后内存电压,CPU电压就立即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