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OOT选项中光驱前面有叹号,不能从光驱引导,如何处理?

楼主(2010-11-03):
问题现象
无法从光驱引导,按F2进入BIOS可以检测到光驱,在BOOT选项中光驱引导项前面有个叹号,开机自检时按F10F12等快捷键,显示的选项也没有光驱,恢复BIOS默认值、清除BIOS后现象依旧,光驱进入系统后可用。

问题分析
此问题不是故障,属于设置导致。这是BIOS提供的用来屏蔽指定设备引导的隐藏功能,涉及PhoenixAMI等厂家提供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的部分版本BIOS
解决方案
开机按F2键进入BIOS Setup,在Boot菜单中选中光驱,按下SHIFT+1的组合键,即可去掉光驱前面的感叹号,然后存盘退出即可恢复正常。
如果发现此现象,用上述组合键修改无效,也可刷BIOS解决。
特别说明
BIOS中带有此种屏蔽功能的部分联想笔记本型号:天逸S180,天逸F31F41F50,旭日160C46X系列,昭阳K43/E43IdeaPad Y430等。

网友:
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以后碰到就知道了,感谢楼主一并说出解决办法

网友:
碰到过一个DELL 1310的,U盘启动前面有感叹号。不过设成默认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收藏了   记着以后用  哈哈

网友:
碰到过bios里面usb关闭,进系统任何usb不能用的。这种bios里面禁用光驱启动的第一次听说,今天有收获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很有用的知识

网友:
很实用的。。不过好像不常见啊。。。

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事。受教 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这下学习了

网友:
知道这种现象但一般都是恢复出厂设置,今天也知道了其他方法。

网友:
放电也能解决的吧??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啊 还没有听说过油这样的功能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