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取下后通电

楼主(2010-11-03):
1987取下后通电,造成CPU 供电高端管击穿,全换了,上电还是击穿。。怎么修

网友:
MOS管的栅极是不能悬空的,打MOS管栅极的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供电管不能空的啊,很容易烧MOS管与周边电容,希望你没放上CPU

网友:
重换1987和MOS管
上电前,查各相MOS管G极电阻是否平衡;输出端是否短路

网友:
主供电 坏了把。换一个试试

网友:
才烧几个管啊 我以前这么干连南北桥都烧了

网友:
呵呵,,楼主思路不错,但是操作方法不对。。

网友:
供电主芯片拆除后是不能通电的,否则这是这样的现像,这个楼主可要修上一阵了。

网友:
故障人为扩大,细心点,对着图纸看看有没有别的芯片可能击穿

网友:
MAX1987,包括其他共电芯片是绝对不能取下来上电得,肯定是要大短路的。

网友:
cpu滤波电容有击穿的。

网友:
供电芯片,MOS管,滤波电容,都查下。如果测得没问题是时,在上电,上电时把电压调到需要至,电流调到最小,在慢慢的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