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池充电问题的说明

楼主(2010-11-03):
为了防止系统对电池的过量的充电,增加对电池的保护,有针对电池充电的状态进行调节。具体见下面的话述

1、当电池的电量是从100%的电量下降到95%-100%之间的时候,再插入电源的时候,电源是不对电池进行充电的。这时候的机器并不是不能对电池充电,而是处于过充电保护,系统使用交流电源进行供电。此类现象为正常的。

2、当电池的电量小于95%时插入电源的时候,系统会对电池进行充电。
这个时候会一直充下去,直到电池电量会达到100%
即使你在电池电量97%时拔掉电源后,再插上也能够充电到100%

也就是说必须充电到一次100%后系统才会记忆到,并通知EC不充电。

上图为机器电量为96%,系统使用交流电源供电,未对系统进行充电。
充电指示灯不亮。

上图为机器电量为95%,系统使用交流电源供电,并对系统进行充电。
充电指示灯工作。

网友:
如果电池处于饱和状态我们用适配器工作``电池也插在机子上``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影响么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是因为电池电量少时电压也要低点,而电量冲起时电压也会略有上升

网友: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电池是放到机器上处于饱和状态和电源一起使用和电池充满电取下不用,那个有利于电池的使用寿命呀

网友(点评):
现在都有电量检测的 一般的设计是电量少于90%才开始充 有的机器还可以设定比如我在用的Samsung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电池充电次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最新的THINKPAD中甚至可以调节电池充电阈值,很人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