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原因导致F41冷开机CPU风扇不转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0-11-03):
故障现象
F41机器冷开机后风扇只在自检时转动一下从引导系统的过程后风扇不转,运行一段时间后机器出现死机或者断电的情况,此时再开机风扇正常转动机器运行正常。

解决方案
F41风扇一直是噪音大的问题困扰着工程师,像这样的现象比较少见,工程师更新BIOS更换风扇主板均无效,最后重新安装系统后正常(不论是VISTA或XP系统。

经验总结
此问题相对比较隐性,工程师不好一次做出准确判断,在更换硬件没有解决之后才想到软件原因,希望各位工程师在遇到此类问题时一定不要忘记最基本的维修思路仅仅凭经验去做维修。

网友:
把风扇改常转可以解决问题么??

网友:
按说系统是很少会干预风扇的,我觉得本质原因是死机,风扇的表现只是正好注意到了,算是死机的另外一个表现!

网友:
第一次听说,从没遇到过,修笔记本4年多了。谢谢分享。不过版主能做一下理论分析吗,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碰到过,只是碰到一次温度过高的,鲁大师报警,换系统就好了,当时觉得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把风扇拆下不加点油就可以吧,我每次都是这样做了。

网友:
真是受益非浅,原来这样也会

网友:
原来也有这么一回事!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