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P3)系统,声卡驱动无法安装或者安装失败的案例分析

楼主(2010-11-03):
问题描述
用户来电表示安装XP SP3后,看电影、听音乐都不能正常发声,发现设备管理器中【系统设备】大类里面有个标有黄色感叹号的PCI Device,安装随机提供的官方声卡驱动,结果提示本系统不支持您试图安装的驱动程序,设备管理器状态如下图所示:

原因分析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分析是由于笔记本声卡采用高清晰度音频(High Definition Audio)技术,而用户使用的集成版(GHOST)的XP SP3尚未包含相应驱动的缘故。正版SP3系统安装后截图如下:

解决方案
尝试安装Microsoft Universal Audio ArchitectureUAA)总线驱动即可解决上述问题。
1、下载附件补丁包。
2、为标有黄色感叹号的PCI Device更新驱动程序,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然后按照提示选择刚才解压出来的补丁包,顺利的话便会开始安装驱动,如果安装过程中提示插入系统光盘时请将XP光盘放入光驱以便成功的安装。
3若通过以上更新补丁方法安装依然无法解决,请按常规方式安装操作系统。
备注
Microsoft UAA 高清晰音频驱动程序是微软对以Intel为首推广的新一代AC97音频标准HD Audio总线的系统级支持驱动,但是XPSP3)以下版本并不自带此驱动,需要另行安装。

网友:
有时候N卡也集成
还要先安装显卡后在去试装声卡补丁。一般SP3下是不需要的

网友:
hd 的现在新点的ghost xp基本都能搞定,个人感觉idt的声卡驱动最难装,明明从官网下的直接安装都不行,非要指定安装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上次给我朋友装了大半天都没搞定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  好像改了系统版本  就可以了  到现在还没理解具体问题是什 么  惭愧啊

网友:
面前只有遇到HPCQ35的系统没有搞定    其他都能解决   实在不行去驱动天空找    有时觉得比官网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UAA经常在xp sp2系统下用。
你所说的换系统或许就是换xp sp3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