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 不开机 (电容短路)

楼主(2010-11-03):
昨晚朋友说电脑坏了,用着用着坏了。机器拿到手上稳压电源,电流2A多,赶紧断电。大短路啊。拆机检查没看出毛病,测3,5V电感也没发现短路。听各位老大常说烧鸡大法,难道我也可以试验一下了?呵呵,找来电线接在了PQ20的5678脚上。

听各位老大说要用低电压烧,先开了个3V,电流1A。19V的供电开个3V烧了半天,在板子上摸来摸去都没摸到热的地方。无奈之下打到6V,电流一下2A多。继续摸主要是摸3,5V供电芯片,充电芯片。还是没反应啊。难道这烧鸡大法到我身上就不灵验了???电压打到10,呵呵,我的安泰信变恒流模式了,上到4A多了。终于摸到3,5V旁边有些热了。刚要把板子翻过来。哈哈痛啊,大拇指被烫到了,手指刚拿到一个电容上。赶快扔掉。断电。手就成了这样了。终于知道各位老大说的痛了。
        拆掉电容,再测了一下电容,呵呵,不在是0.02了。打开稳压电源用电源头插上,呵呵,电流0000。难道还有问题,奇怪了。过了会宿舍停电了,明天起来修吧。(今天早晨才知道昨晚电源插头根本没插到稳压电源上去所以是0000)

        一早爬起来,插上电源线,开机,还是大电流。再测一下电容。晕,这个也是短路的。拆了。再测。哦哦哦。好了,从我那唯一的料板上去了两个一样大小的电容下来装上。OK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各位老大不要笑话啊。

网友:
楼主焊工还要多联系啊

网友:
楼主是学生么  怎么宿舍还停电啊

网友:
主电压短路,基本是电容,还是好修的

网友:
3V电压1安的电流短路的元件肯定会热的。但是你上到了10V,电流到4安了,太危险了,弄不好会烧别的地方的。其实不是3V电烧不热,只是你不仔细没摸正地方而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也觉得我自己摸得不够仔细并没有没个地方都摸一遍。不过有一个问题啊,我飞线的地方时VIN,给后面的都是19V,如果其他地方没有问题的话,加低于19V的电压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强加电要算电压和电流的和,电流必须限流限到最低,看情况适当调节,
关于这个问题都是一点实验出来的,当你弄的多了自然就找到当中的规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加电要算电压和电流的总和,电流必须限流限到最低,看情况适当调节,
关于这个问题都是一点一点实验出来的,当你弄的多了自然就找到当中的规律了

网友:
我烧的时候一般把电流调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