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摔过的DELL机无法认到网卡

楼主(2010-11-03):
刚拿来时是开机不显,拔插内存后意外开机了.以后是内存问题.装机后又不能开机了.按了按北桥,又可以了.看来北桥有问题,加焊无效.换之,解决.但测机时发现没有认到网卡,以为系统问题,重装了个系统,问题依旧..又拆机,网卡是RTL8111C,换了RTL8111B不行,又换了南桥.问题依旧,换回原来的RTL8111C,重装了个系统后认到网卡了,可在设备管理器里不停刷新网络适配器,网卡时有时无,然后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后彻底不认了.突然想到了再查次供电,因为之前的同事已经查过都正常
+AVDD33_LAN都有3.3V,
RSET有0.65V,
VCTRL15有3.3V,VCTRL18有1.2V.
SUSB_EC1#有3.3V,
BUF_PLT_RST有3.3V,
+AVDD18_LAN和+EVDD18_LAN有1.2V,
29和30脚为0.69V,
23和24脚无电压,26脚0.4V,27脚为1.2V,
PCIE_WAKE为3.3V.
之前没修过网卡,不知这类针脚电压是否正常,南桥已经又换过了.还是一样.

发个原装的RTL8111C。

+LAN_VDD是自身IC发出的,因为拆了网卡就没这个电压了。不知道是不是1。2V,同事说可能是1。5V,但不确定,如果确定是1。5V的话那网卡应该是坏了,可惜手里暂时没有这个网卡了。因为可以亮机了,客户也着急拿回机器,可能无法验证是不是网卡的问题了。。。。为什么客户都那么急着拿回机器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们一般都不修的,修的成功率不高,直接给客户更换个USB转网卡接口的设备就行啦,呵呵

网友:
更换一个网卡密码蕊片试下

网友:
是啊,换一个IP地址默认器看看,如果不行就要查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了,,还有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内部有断线吧

网友:
换个USB的网卡就可以了,不好查的

网友:
为了网卡换南桥 我99%不会干 风险大 还没把握 还费时。楼主这机器怎么收费的啊,换了南北桥

网友:
收了260。。。我们这里价钱压的很低。同行恶意竞争太厉害。悲剧。。最后还是送了个USB网卡。。还好是旧的。反正这比生意不亏就满足了

网友:
SIO_EXT_WAKE#  楼主 你能讲下这个信号时什么意思吗

网友:
还是送 usb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