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发出丝丝声音,是大电容质量问题么?

楼主(2010-11-03):
电源烧坏一个电容,更换后能使用了,但是有丝丝的声音,但无法辨别是谁发出的,听不出具体哪个部位发出

网友:
估计是开关管发出的。

网友:
哦?这样不会爆炸或者怎么的吧

网友:
把开关管初级的几UF的小电容换了,有可能会好.

网友:
电容要换换一对会比较好吧?另外量量和电容相连的电阻

网友:
好像是电源里面的变压器发出的。

网友:
大电容。。不好说高压包呢?

网友:
两个大滤波电容容量可能不一样,均压电阻有一只变值,推动管有一只基极电压低都有可能造成电源丝丝响。

网友(点评):
飞云说得太好了,这声音就是变压器发出来的,原因就是云飞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