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故障12列 经验之谈

楼主(2010-11-03):
1. 故障现象:一联想QDI主板,Inter845 芯片组,故障为数码卡显FF。
检修过程:加测试卡测试,发现主供电没有。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 周围电路,发现
电源IC 的Vdd(12V)为0V。沿着Vdd 往外找发现电路中1RO 保险电阻断路,更换后故
障排除。
2. 故障现象:一杂牌845 黄色方型板不工作
检修过程:加电测试发现主供电异常,检查发现电源IC(HIP6301CB)有裂痕,更换后
故障排除。
3.故障现象: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有时不能软开机,并被人维修过
检修过程:首先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绿线(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
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电,测5V端及电源开关(PWR-SW)端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
的某一路负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它主板对比后,发现+12V 组的阻值异常偏低,
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翻检查后发现电源IC(HIP6004)的18 脚(VCC),17 脚(LGATE)
对地在线电阻很小,更换HIP6004 后故障排除。
4. 故障现象:-块P4 Titan533 型号主板,主板能正常点亮,且工作正常,故障为自动关机。
检修过程:自动关机一般是由于监控电路保护或电压不稳保护所致,经仔细测量发现监控
电路正常,当查到CPU 主供电部分的Q63、Q65 开关管时,发现其中Q63 的控制级接触
不良,将其接上后故障排除。
5.故障现象:一块AOPEN AX6BC PRO(建基)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当短接PWR-SW开关时,只看到测试卡指示灯闪一下,然后无法开机。估计
可能是主板有局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
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部份检查中发现给CPU 供电的场效应管
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6.故障现象:一杂牌810 主板,故障为工作不稳定(时亮时不亮)。
检修过程:经查发现外核电压偏低(2.2V),正常为2.5V。沿着2.5V 线路查找发现与之
相连的一个三极管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7.故障现象:一块SF694XVA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测CPU的各组供电,发现VCC-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
Q14 正常,然后检查Q13、Q14 的G 极控制电压也正常,说明电源控制IC(HIP6021)正常。
在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主供电滤波电容CE35(16V、1000UF)局部爆裂,更换后故障排除。
8. 故障现象:K7TPRO 主板开机测试“FF”
检修过程:加电测CPU 核心供电为1.5V,正常应为1.65V 左右,此主板用到电源IC 型
号为SC1155,排除电容漏电和场管短路后,更换SC1155故障排除。
9. 故障现象:一块承启6VIA3 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在目测中发现CPU 插座附近的电容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
电源开关管Q14、Q15 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Ω)开
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 脚VCC 无12V,查与之相连的R160(10Ω)开路。
一一更换上述元件,加电再试,R160 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我判断U12
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用SC1185代换,经查资料SC1164与SC1185只有第
六脚定义不同,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将SC1185 的6 脚悬空,焊在原SC1164 位置上,并
再次更换R160,最后加电测试故障排除。
10. 故障现象:-技嘉QBI845D-533 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经查供电在没插CPU时为1.0V,插上CPU后为0.68V,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
个电压调整管底座发黄,更换此管后故障排除。
11. 故障现象:一块杂牌815EP主板不亮
维修过程:插好测试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 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
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有1.6V异常。查2.5V是由
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 降压后
由Q16 进行稳压的。测Q19 降压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后
2.5V 正常了,另外检查该板CPU 供电电压时发现2.5V 铜箔烧断,用线接好后,经测试主
板完全修复。
现象:经常无故重启。上网掉线。有时开机还没进入桌面就重启。且经常提示“你的系统已
经从致命错误中恢复过来”。P4M266 主板,128 内存。
处理:打开,见主板三项供电电容中的两个6V/3300P漏夜,换之正常。
027 现象:自检第一屏后死机。P4MFMU主板256M内存。
检查:发现主板上的21 只电容起包。由于是大面积电容,决定换主板,用P4M266(金鹰),
做XP,复制完文件后,重启黑屏,安装无法进行。在别的机器上做好,安上还是不起。想
必是主板问题。更换全部起包电容,修复原主板,安装正常。

来源:迅维网
作者: 廉价

网友(2014-08-03):
经验比金钱还贵牙灬谢谢楼主的分享灬

网友:
以後若碰到可少轉彎時間,好資訊,謝謝了。

网友:
楼主帖子很强大,顶一个

网友:
不知道怎么查啊!

网友:
经验之谈,无价之宝!!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