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加电,CPU风扇就转,不启机。

楼主(2010-11-03):
电脑加电,CPU风扇就转,不启机。

费了很大劲,终于查到是复位开关坏了,短路了。告诉各位同行,以后若碰到类似故障,不要忽略复位开关。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修主板的时候都要把复位开关的线和其他的线给拔了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换了个电源就解决了,然道是碰巧,当时也没认真去查

网友:
楼主说得很对的,复位开关也是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修主板的时候都要把复位开关的线和其他的线给拔了的吧,裸试

网友:
维修经验     学习

网友:
除了电源以外,所有接线我都是全拨掉试机的。

网友:
还是应该检查全面的好,免得走弯路

网友:
看到复位灯常亮才有必要去查复位开关,可先拔掉复位开关的线试下

网友:
POWER键也很重要。

网友:
有时候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也是啊!我就是没有遇见过。

网友:
我一般首先插诊断卡,不开机直接用镙丝刀,不复位直接拔了复位线,再不行直接拿板出来,我这个习惯是我修这么长时间电脑养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开机按键短了、、、、一开机,刚跑码就关了,然后过会儿又自动开机、、、、

网友:
修机器要慢慢来,一步一步走,用最小排除法检查。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

网友(2010-12-09):
有没有可能是使南桥或者南桥旁边的那个32.768khz的晶振坏了???

网友:
一定要记住做维修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