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0和360T的用户!版主也来看看!

楼主(2010-11-03):
360T到家了!昨天开始调节温度!根据基地提供的说法:只有30%购买的用户可以正常使用基地提供的曲线!我不知道我在不在那30%使用只能调节了!
按照基地提供的视屏 测温线放在芯片所测温度才比较准确!但是提供的测温线 头子那个点造成很多芯片放不进去,问360T工程师,答复剪掉2MM左右 就是那个头,再把线绕起来就可以了。按照方法做!开始通过拆有铅笔记本南桥 发现两个问题 1测温线所测温度在屏上显示几乎和上部热风温度一样 到220度了才融化比较好,195的第四段才勉强融化!2预热 我设置150  时间400  斜率3.0 到整段曲线结束屏上显示才140    根据基地告知 有铅实际熔点在187 当在200的已经融的非常好了(我的风速调节在5档,一般南桥在2左右就可以了)也就是在第4段温度应该在187左右为理想的 在第5段温度会在200左右!但是我在实测温度225的情况下才感觉融的比较好!我很疑惑 到底测温线不好,还是屏上显示不准确!  其次按照斜率3.0 从20度的室内温度上升到150 时间最多也就40 怎么会出现到整段曲线结束 才上升到140 摸发热转温度上升很快 这是测温问题还是 屏显示问题!
当然我是没加助焊膏 因为看基地的有篇帖子 两个版主告知在拆芯片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助焊膏!
当我这些问题 询问所谓的工程师的时候 他的答复是都没按照操做来,不要谈什么温度!我不知道到底加助焊膏和不加助焊膏对 测温线所测实际温度,以及预热温度到整段曲线结束才显示上升到140有什么直接联系

晚上询问朋友 湖南草上飞 他用基地提供的曲线 确实在第四段的时候 已经到达185了 在第5段时候是200 融化的非常完美!(为什么我屏上显示的温度和他的实测温度会有25度的差距 还没达到他芯片融化的那么完美)

今天还要继续调节!希望使用360T的朋友给我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哪个对这个比较了解的版主帮我解释下!

网友:
测温线所测温度在屏上显示几乎和上部热风温度一样 到220度了才融化比较好,195的第四段才勉强融化.

1、测温线的显示温度和上部热风温度一样。你的意思是这条测温线显示到了220度,锡球才融化,是这个意思吧。  说下你焊的什么南桥?
2、预热 我设置150  时间400  斜率3.0 到整段曲线结束屏上显示才140   。
预热的斜率设置为10就可以。温度设置100度。另外看下后部测温电偶,是否被碰到了。我们曾经有一台机器发到客户手中,发热砖碎了,电偶也被碰到,导致温度显示差异很大。后来据推测应该是机器在发货过程中曾经被倒置。
3、我的风速调节在5档,一般南桥在2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对的,大尺寸的桥,就要用大的风量。因为控温测温点的位置和加热位置有距离,同等的热量,集中在不同的区域内,温度是不同的。
你把风速调整为5档位。在焊接一些小尺寸芯片(或者较薄尺寸芯片)把风速调节为3 就可以。

综合你所述,问题在测温线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测温线的放置位置是否正确,测温线的线头绕在一起,有没有保证接触紧密。

网友:
我拆的是笔记本有铅南桥!热电偶应该没有 昨天我拆开看了没有!我一会吧斜率设置为10看看呢!

测温线 我从两个根线露出金属部分开始就绕在一起了,难道不行 只能头子亲密接触?

网友:
我绕的时候已经不小心把金属部分弄断了 只能再剪一段出来,能不能高温把外面的皮烧了!非要头子碰头子  不能从露数来的金属部分就开始绕啊?

网友(点评):
从露出来的部分就开始绕在一起,没什么问题的 。你可以把你的操作过程,拍照上来。或者发我扣扣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