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m3不过内存,档C1

楼主(2010-11-03):
一开始这板是好的,可以正常进系统运作,后来卖到东莞,快递,到对方手上后说不亮机,内存报警,拿到对方电脑城,换了N多条内存也不行,主板坏,倒霉,只好又发回来,上机一测确实始终不过内存,档C1报警,查内存供电,时钟正常,打数据线阻值也全正常,奶奶的不知道怎么搞了,不会北桥挂掉吧??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档在C1,重启风扇快速转,档C1时又停,晕了没见过这情况,只是快递了一下,会是哪松了呢?不过内存跟IO有关吗?这个IO是:it8705F

网友:
一般内存都是由北桥控制的,不会和IO有关系的,你在开机的时候压一下北桥看会不会跑内存,还有CPU座空焊也会引起的,你就重点检查这些地方吧

网友:
换个U或看看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就刷个BIOS 试试,不行打北桥AD阻值,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