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用什么清洗焊盘效果好

楼主(2010-11-03):
大家好,请问大家感觉做bga用什么清洗焊盘效果比较好。。。我开始 用的是酒精,洗后焊盘发白,有时候焊接不好。现在用的是洗板水,气味比较大,腐蚀厉害,对身体不好,而且不好买。请教大家经常做bga的用什么好

网友:
清洗效果还是洗板水最好了

网友:
洗板水
没有就用纸

网友:
用酒精然后再用纸。效果还行

网友:
趁热的时候用棉花沾酒精
一般2个棉球就干净了

网友:
酒精加餐纸

网友:
还有没有用更好的东西的,或者有更好的方法的,感谢楼上各位的共享

网友:
等板冷了用天那水清洁

网友:
我用的是稀料,我感觉还可以挺好用的

网友:
我们这里是用洗板水,趁热效果很好啊

网友:
我们这里是用洗板水

网友:
要想效果好~~只能用洗板水了!

网友:
我用的是丙酮,那个干净啊,擦干净后摸点BGA焊油,然后做好芯片基本上看不出来修过

网友:
先用洗板水 再用热水

网友:
我是用纸和天那水。不过对手的皮肤有伤害,弄多了你的两个手指的皮会很后。

网友:
一般少用酒精和天那水 ,用洗吧板水比较好,  否则钱没赚到,身体受不了,修人和修电脑,哪个贵?

网友:
可是丙酮有毒性

网友:
用稀释剂效果不错,紫荆花牌的。洗完很干净。就是气味有点大

网友(点评):
很伤身体,我装修房子有一大桶这个牌子的稀释剂,用了一矿泉水瓶就不用了,气味太重又不易干。

网友:
洗板水的清洗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我看不是 不是要选择那个清洗剂 而是要看 用的是那个助焊剂   你要用松香 酒精就完全可以  你要用黄色的助焊膏 我看只有用洗板水了  透明的焊剂酒精就可以 我自己用松香  有时用无色焊剂

网友:
用棉花沾上洗板水清洗效果不错

网友:
一般用洗板水和纸

网友:
我都是用酒精来清洗,,

网友:
我和你用的是一样的,还是洗板水好用一些

网友:
天那水和紫金花的稀释剂我都用过,味道太大了,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催泪,酒精洗过发白,现在用洗板水感觉还行,味道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板子热的话用洗板水清洗也会后刺激性气味出来,对人体伤害都很大啊!没有办法,找不到便宜的环保清洗PCB板的清洗剂

网友:
建议大家用酒精吧,对身体没伤害  ,  酒精刷板子刷完后 用吹风机凉风吹一会挥发差不多了再用热风吹,就好了没白色残留。我现在就这么用的。

网友:
去污好的 气味都很大,气味不难闻的 毒性也不见得小,反正这玩意对身体很伤的,没办法 我现在用洗板水,气味还行吧 ! 关键是洗的干净

网友:
  一直用洗板水 效果还好。焊剂用基地哪种110一罐的。这种易洗。

网友:
酒精来清洗,不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还是洗板水啊``不过我的手指指甲好像就被洗板水腐蚀了``难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