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754的板子,触发开发诊断卡闪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0-11-03):
顶星754架构的板子,触发开关诊断闪一下就灭,各主电压也没有断路,IO各引脚也都经常,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把12V小四脚的插头拔掉试试

网友:
CPU供电脑12V吗

网友:
拿掉可以开机。

网友:
拔掉可以开机,是CPU短路了蚂?

网友:
谢谢上面那位同仁。原来是CPU下管对地短路了。